关于232和422通信

楼主(2016-04-07):
如图,求大神解释一下这样接法的意义

网友A:
就是原装线太贵,不想采购,然后自己参照这个图制作,可以满足编程的需要!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代替232/422转换口?

引用 网友A:
就是原装线太贵,不想采购,然后自己参照这个图制作,可以...

网友B(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