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操作员站时提示:E_DMS_STATION_ABORT

楼主(2016-04-07):
DCS为AC800F,使用Freelance9.1,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为XP系统。

加载操作员站时,系统提示:对象 513 的加载操作失败基于错误 E_DMS_STATION_ABORT,然后加载失败。

反复加载后会有加载成功的时候,但全部下装后,还是会提示操作员站版本错误。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原因所在呢。

网友A:
更改成win7的兼容,管理员运行,现在有的编程更新之后不兼容xp了,在xp系统下能编程,但是不能编译下载,我最近就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成win7的兼容,管理员运行,现在有的编程更新之后...

多谢回复,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Freelance9.1对Win7的支持不是太好,所以一直用XP系统。

网友B(2016-12-03):
一般为XP系统问题或者重做操作员站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