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外壳过热可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6-04-07):
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过负荷;

    ②单相运行;

    ③电源电压过低;

    ④负荷的惯性力矩大;

    ⑤启动频繁;

    ⑥环境温度过高;

    ⑦控制装置接触不良;

    ⑧通风不畅;

    ⑨电压不平衡;

    ⑩定、转子相摩擦;

    ⑪笼型转子断条;

    ⑫定子绕组接地或匝间或相间短路;

    ⑬电动机接法错误。

处理方法如下:

    ①减轻负荷或更换较大功率的电动机;

    ②检查熔丝、控制装置触点,电源线等,排除故障;

    ③检查电源,更换配线或减少该供电线上的其他负荷;

    ④根据具体情况改换电动机或采取其他措施;

    ⑤减少启动频率等;

    ⑥改善通风;

    ⑦调整接触部分;

    ⑧移开妨碍通风的物件,清除风道污垢,灰尘及杂物,使空气畅通;

    ⑨检查电源、供电线上的其他负荷,三相要均匀;

    ⑩检查轴承、轴承室及轴承有无松动,定子和转子装配有无不良情况,加以修复;

    ⑪对铜条转子补焊或更换铜条,对铸铝转子更换或改为铜条转子;

    ⑫检查找出故障点,进行修复;

    ⑬△接法电动机误接Y工作,或Y接法电动机误接△工作,必须立即停电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