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小心得2

楼主(2016-04-07):
上午修理一机台,原直流控制器590坏了,更换一台通电试开,报励磁故障,查电机正常,测励磁输出电压有300多伏,明显高太多,又换一台控制器,设好参数后试开正常。

网友A:
590有内部有励磁电压的拨动开关看下说明书,好像有3档,300v,220v,110v。第一次换上的并不代表驱动器是坏的,只不过是输出电压超出了电机励磁电压而出现励磁过流,而报出了励磁过流警。是设置错误而引发的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