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互感器都有什么等级?

楼主(2016-04-07):
请问:电流互感器都有什么等级?都有几比几的?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压分为0.5,3,6,10,35,110,220,330,500kV等几种电压等级。

精度等级0.2/0.5/1/3,1表示变比误差不超过±1%,另外还有0.2S和0.5S级。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额定电流标准比(如20、30、40、50、75、100、150、2×a/C)等多种规格,二次侧额定电流通常为1A或5A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另外补充一下,还分保护用和测量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了。谢谢了!!!!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流互感器是电流大小等级和精度等级,高压的电流互感与低压有着明显出别绝缘不同

网友D:
测量用准确级分为0.1、0.2、0.5、1、3、5(特殊用途为0.2S、0.5S),每个精确级规定了相应的最大允许误差限值(比值差和相位差)。0.1、0.2、0.5、1、3、5字代表电流误差。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的标准准确级为5P和10P。P代表保护,表示该准确级在额定准确限值一次电流下的最大允许复合误差的百分数(GB1208-1997)。额定准确限值一次电流指互感器能满足复合误差要求的最大一次电流。复合误差指当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的正符号与端子标志的规定相一致时,
在稳态下,一次电流的瞬时值与二次电流瞬时值乘以变比的差的方均根值。准确限值系数指额定准确限值一次电流与额定一次电流的比值,标准准确限值系数为5、10、15、20、30,一般系数越小,二次负载越大。当一次电流足够大时铁芯就会饱和起不到准确反映一次电流的作用,准确限值系数就是表示这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