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稳定把220VAC转换成240VDC的开关电源/直流电源

楼主(2016-04-07):
如题,我找了明纬的,没有发现有,还有哪些大厂有这种电源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自己做一个好了,另外朝阳电源好像有这种产品

网友B:
240v,这种电源在国内不常用啊,应该可以定做的,你找相关的厂家定做就可以了

网友C:
变压器有载调压或是无载调压开关把电压调到250V,然后用稳压器调到240V就好

网友D:
24V、240V开关电源,区别只在变压器的次级匝数和滤波元件,这个定做太容易了。240V不是常用的电压,所以系列产品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