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与CANbus设备通讯

楼主(2016-04-07):
现在有西门子313-2DP CPU,以及带CANbus通讯口的变频器,这两个设备之间怎么实现通讯。

需要有硬件(模块选型)的连接、和编程

网友A:
1、加anybus,不过价格不菲,一个模块需要15K附近;

2、采用国产带CAN+以太网的PLC对变频器数据进行采集控制,然后与西门子通讯(实际这个是脑残人士做法,正常人都是直接用国产带CAN的PLC做系统即可,凡是指定西门子的都是脑残)

楼主:
恩恩,但是anybus好像不是西门子的;整个系统是西门子的PLC,这个CAN通讯的变频器是后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但是anybus好像不是西门子的;整个系统是西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产矩形科技的小型PLC,有支持CAN-BUS接口和以太网口、串口,但协议只有Modbus  RTU TCP系列,不支持西门子的Profibus系列,而西门子的300,好像也不支持Modbus TCP协议啊。

两头都要加模块,确实如楼上所说,真费劲啊。

网友C:
买协议转换器啊,市面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