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突然没工作画面了

楼主(2016-04-07):
如上图所示,开机后出现这个提示,里面的工作画面没了

型号是DOP-B03S210

网友A:
写端口设置文件错误,重新上传新程序看下,会不会是硬件坏了!

网友B:
根据你的图片上的提示是端口的脚本允许文件出现了错误,建议断电重启,如果还有建议换一个端口,重新上传新的程序

网友C:
建议你重新下载程序,如果还是不行换一个编程口下载,还是不行建议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