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端可以当做触电使用吗

楼主(2016-04-07):
现有三菱PLC输出端直接控制外部的触点使用,不加电源可以吗?

网友A:
不建议这样使用,为什么不考虑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呢,几十元的成本而已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完全可以,晶体管输出的要注意极性:我控制安川、台达、三菱变频器都是直接晶体管控制,

网友C:
可以,不过考虑稳定安全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对: zhengchanglian 可以,不过考虑稳定安全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好 内容的回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