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通过Modbus TCP采集网关数据

楼主(2016-04-07):
用WICC连接采集网关LM Gateway(Modbus tcp从站),并读取数据步骤:

1,添加驱动:

2,右键“Modbus TCP/IP Unit #1“选择新建连接

3,为新建的连接命名,并右键“连接参数“,设置连接属性:

在CPU类型中选择”984“或”Compact,Quantum,Momentum“,

(如果选用的是罗米测控”DLT645网关 LM Gateway404-D“则 此选项,需勾选;

若是Modbus网关 LM Gateway404-M\ LM Gateway201-M,则此选项根据存储数据类型的不同,需要时再勾选,此选项只对32位整数或32位浮点数有影响,如果是3412顺序解析的浮点数或长整型,则需要勾选,如果是1234顺序解析的浮点数或长整型,则不勾选。)

服务器:此处填写网关的IP地址。
端口:此处填写配置的网关端口号。
远程从站的地址:此处填写网关的设备ID,默认为1。

4,变量属性
创建的变量大致分为以下四种属性:
①线圈读写;在网关中的寄存器地址为00001,则此处WINCC配置为000001:

②读离散输入;在网关中寄存器地址为10001,则此处配置为100001:

③读输入寄存器;在网关中寄存器地址为30001,则此处配置为300001:

④读写保持寄存器;在网关中寄存器地址为40001,则此处配置为400001:

西安罗米测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www.luomisun.com

029-87545950 18049040679

网友A(2016-12-13):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