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4-07):
没接触过步进和伺服,刚学,求老师们多多指教。看照片,我连接完电机没有任何反应,Y0,Y1分别是脉冲和方向~~PLC指令方面是 DDRVI  k4500 k4000  y0  y1  这个指令。现在电机不转。我在学习这些,请教老师们是我接线有问题呢?还是我指令使用的不对劲?   是台达 DVP-12SA2 PLC       是需要设置PLC内部什么参数吗?

网友A:
指令是对,相对位置指令DRVI

网友B(2017-05-14):
这个是相对位置指令你没先执行回原点指令,PLC还自己不知道现在的位置怎么相对?

网友C(2017-12-15):
指令是对的,检查一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