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去燥,输出干净的波形

楼主(2016-04-07):
我这现有的平台如下:PLC驱动步进电机转动,并给步进电机一路脉冲信号,步进电机与滚筒同轴相连,PLC的另外一路脉冲信号输出到一台工业相机,作为相机的外部触发信号,现在相机接收到的外部触发信号有一定的干扰,信号有噪声。怎么输出干净的波形,只要能实现,什么方法都可以,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1:加滤波器

2:加电机电源磁环

3:电机编码器线采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若还不行就用示波器监控下噪声来源

楼主:
对:   1:加滤波器2:加电机电源磁环3:电机编码器线采用屏蔽...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会一一试试!

网友A:
1楼回答的很具体了

网友B:
1、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屏蔽电缆,

2、另外单独布线也是比较重要的,远离干扰源。

3、布线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屏蔽电缆,2、另外单独布线也是比...

您所说的方法一和三我之前均有尝试,现在在测干扰源,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一楼已经很具体了,加一条强弱电能够分开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