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段程序

楼主(2016-04-07):
  L     #IN0

      T     LW     0

      OPN   DB [LW 0]

      L     #IN2

      SLD   3

      T     LD     4

      L     #IN4

      SLD   3

      T     LD     8

      L     #IN6

      T     LD    12

      L     #IN3

      SLD   3

      LAR1

      L     #IN5

      SLD   3

      LAR2

      L     #IN1

咨询一下#IN0是什么,装载到LW0再打开DB(LW0)是不是#in0是多少就打开DB几?

网友A:
#IN0是一个临时变量,通常作为FB/FC的输入变量。

L     #IN0

      T     LW     0

      OPN   DB [LW 0]

装入IN0指定的DB号。

这段程序存在缺陷:即如果用户如果指定了不存在的DB块,将导致错误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