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wellHappy 怎么删除网络

楼主(2016-04-07):
HaiwellHappy

只有“插入网络”“增加网络”“网络上移\下移”

请问怎么   删除网络 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Network吗?

这个可以先选中这个网络,选择方式为按住鼠标左键不放进行拉选,上下左右均可。然后点击右键选择删除,或者Delete键删除。

网友:
谢谢 按照楼上操作,可以删除了

网友B(2017-06-17):
困扰已久的问题  解决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