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学plc

楼主(2016-04-07):
我觉着其实学plc不是指令啊 plc结构啊,而是编程思路,但是这方面的书很少 希望大家给我介绍一本 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去书店看看吧,别人推荐的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B:
编程思想是你干了 领悟了

啥都没有做 是没有思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思想是你干了 领悟了啥都没有做 是没有思想的。

网友D:
编程思路基本上都是自己摸索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和思考方式。不要太拘束了。灵活运用是硬道理。

网友E: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思路基本上都是自己摸索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和思考方...

恩,这就是我要的答案,我之前总是想 肯定有个标准的思路的,然后也跟同行的朋友问了,也看了他们的程序,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可能我认为是缺点的地方他认为是优点 因为适合他,现在看到你这句话 我懂了,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不要太执着去找最好的思路,先搞定项目,然后慢慢优化,形成自己的编程习惯

网友F:
三菱较简单一些,它和电气二次原理图差不多,西门要是了解了也还可以,网上很多这些品牌的手册

网友G:
刚开始搞PLC的有几个能有编程思路,只是对原有的东西,增加减少。时间长了,见到的多了,才会逐渐了解程序架构,慢慢的有自己的思维。也不是说没有,也有程序功底好的,一看就明白的高手,所以个人更加个人水平,确定自己的学习方法。

网友H:
思路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各行各业不同,一个行业不同厂家的也不同,雷诺有自己的标准,大众有自己的标准,标致有自己的标准,通用,丰田 等等 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思路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各行各业不同,一个行业不同厂家的...

恩,也就是你进去了这个公司 跟他们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三菱较简单一些,它和电气二次原理图差不多,西门要是了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编程思路基本上都是自己摸索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和思考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搞PLC的有几个能有编程思路,只是对原有的东西,...

网友K: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就像给你一把刀你可以用来切菜还是砍柴还是其它,取决于使用者的思维运用,PLC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