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小型PLC程序修改问题

楼主(2016-04-08):
各位大神:

       我有几台旧的施耐德小型PLC,型号为:TSX08C D08 R6AS ,现在我改为他用,我写好新程序下载后可以正常运行,但一断电后就变为最初的程序了,我用的编程软件是PL707 ,各位大神能否帮我下,我是第一次用施耐德的PLC。

网友A:
把PLC的内存卡拔掉就行了

网友B:
 那么老的PLC有内存卡吗?没见过,我只是问问。

网友C:
删除旧程序,断电,下载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