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如何扩展机架?

楼主(2016-04-08):
S7-1500如何扩展机架?虽然CPU可以带32个模块,但是总不能排一长排吧?没发现有像300的IM360、361、365的扩展模块。只能用ET200mp或者ET200sp吗?这两个分布式IO有啥区别?

网友A:
1500没有S7-300的IM360那样的扩展模块,1500的信号扩展可以通过Profibus或者Profinet都可以,ET200MP只是其中的一种,比如用ET200SP也可以扩展IO。

1500从硬组态方式只允许将32个模块安装在同一根导轨上,1500的导轨最长是2米。目前窄版的模块已经发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