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61报阻抗短路

楼主(2016-04-08):
各位好!

        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施耐德ATV61 22KW机器,用于水泵控制。由于接线端子松动后坏了模块与驱动板,修复后试机正常运行,输出电压电流压力等与维修前吻合,但过了22天报SCF2有阻抗短路,可复位。关断变频器电源,检查电机及连接电缆,没有漏电现象。重新恢复供电,设备正常运行。大约22天再报SCF2,仍可复位。换台ACS510 22KW机器运行参数基本一致。又换上此ATV61机,机器还是正常运行。再经约20天又报SCF2,这次不能复位,断电,送电后还报,拆下机器,打开未发现问题,装上启动,运行又正常。这已经第五回合了......实在无法解。请各位大侠支支招!在此感激不尽!!!!

被西门子、AB遗弃

网友:
找我,专职高手,肯定解决您的问题,施耐德售后会告诉你只能换硬件解决,我不需要

网友A(2016-12-20):
遇到跟你同样的情况!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需要么   联系电话QQ:3201963945

网友C(2022-09-26):
楼主解决了麻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