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量通过公式计算范例

楼主(2016-04-08):
FX1N系列plc,2AD模拟量输入。输入0V--10V直流电压,计算公式P=10 0.778(U-3.575)

读作P等于10的0.778(U-3.575)次方。稳定输入电流为1.9V---10V。请问怎么样才能用程序表现出来。

网友A:
FX1N系列plc,2AD模拟量输入。输入0V--10V直流电压,计算公式P=10 0.778(U-3.575)

读作P等于10的0.778(U-3.575)次方。稳定输入电流为1.9V---10V。请问怎么样才能用程序表现出来。

你这个描述就有问题,稳定输入电流为1.9V-10V到底是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B:
不是这样转换的,三菱的是0-4000

楼主:
这些都是小问题,主要是怎么样进行10的次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N系列plc,2AD模拟量输入。输入0V--10...

电压

网友C(2017-01-07):
找到方法了吗

引用 网友A:
FX1N系列plc,2AD模拟量输入。输入0V--10...

找到

引用 网友A:
FX1N系列plc,2AD模拟量输入。输入0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