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余弦邊(1Vpp)碼器與方波(TTL HTL)編碼器的差異在哪裡?

楼主(2016-04-08):
大家都知道編碼器有增量式與絕對式 也知道增量編碼器可分成正余弦訊號 及脈衝訊號

由上圖橘黃色的圖就是脈衝訊號 紫色的曲線就是正弦(sin)訊號

大多數網友熟悉的是脈衝(方波)編碼器也知道在差分輸出是TTL(5V方波) 可是大多數不知道系統怎麼跟編碼器做匹配 這裡有個專業名詞叫作"攔截準位" 攔截脈衝波的上升沿(V底右邊的線"0V到5V")一般系統多設在2.5V上下 所以編碼器的訊號只要在3V以上 就可正常工作

由上圖脈衝波可以看到許多的毛刺 一個毛刺代表有一個上升沿 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干擾 使用差分的訊號的抗干擾能力佳 是計數器算到1個A訊號時也要確認有個/A訊號

待續

楼主:
從上面的弦波也可發現有許多毛刺 但他不是看上升沿 也就沒有干擾的問題 但是在轉換成方波時干擾就出現 其實上面的圖顯示出一個弦波經倍頻轉換成16個方波

從這裡我們可得出第二個答案 弦波編碼器可任意倍頻 但方波只能4倍頻 因為弦波是連續波在任何一點都有其相對應座標 在本質上來講弦波編碼器才是真正的"絕對式編碼器" 而市面上的絕對式的編碼器應該說是總線或通訊格式的編碼器 其本質根脈衝是相同的都是斷波 這裡又說明了第三個答案

网友A:
说得好复杂,而且个别细节不是很准确。

区别就是:一个是方波,是数字量传输;一个是正弦波,模拟量传输。前者的相关接口器件比较便宜,但是分辨率固定;后者相关接口器件比较贵,但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接收配件或者接收配件的不同参数设置改变(提高)分辨率。

更正几个细节

“知道在差分輸出是TTL(5V方波)”

一般是这么称呼了,因为很多编码器的输出高电平是在3.5-3.7,低电平是在0.1V左右,这个是符合5VTTL的电气规范的。但是,实际上这牙膏的差分信号更准确的应该是符合rs422的电气规范。(它们使用的芯片通常都是DS2631/MC3487或者其它的422发送器)。

“這裡有個專業名詞叫作"攔截準位" 攔截脈衝波的上升沿(V底右邊的線"0V到5V")一般系統多設在2.5V上下”

专业名词这个东西,就不探讨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叫法(译法?),不过2.5V这个数值还是可以说明一下。一般来说,对于真正的5VTTL电路接收器,电压高于2V为高电平(逻辑1),电压低于0.8V为低电平(逻辑0),0.8V到2V之间为不确定状态。不同厂家不同系列的芯片可能略有差异,比高电平的下限低一点,低电平的上限高一点,不确定状态窄一点,但是都不会要求高电平在2.5V以上。不过确实有些号称“TTL兼容”的接收器,不一定把阈值设置在哪里,可能是2.5,也可能3.5V,甚至更高。

对于差分信号来说,接收端判断的是A与/A的电压差是多少,根本不在乎A或/A的绝对电压是多少(当然,你不能高到击穿芯片)。电压差大于0.2V和小于-0.2V为两个逻辑状态,电压差在+/-0.2V之间为不确定状态。

标题中还提到了HTL信号,这个是高电压晶体管逻辑,虽然也算常用,但是具体阈值电压是多少,我也没仔细找过资料

多说一句,脉冲信号的传输,有单端(单纯的TTL/HTL)和差分(422兼容)的。差分信号本身对共模干扰的抵抗能力比较强,而配合双绞线,在高频下方波的变形也比较小,传输距离比较长。但是如果信号源是但端的,直接连在差分接收器的正接收端,负接收端悬空或接地,这样的连接方式不一定能可靠工作。

楼主:
劉版主 你看得好仔細 所謂1Vpp 正解是 1Vss=A-/A 也就是一個弦波也就0.5V 1V是在系統合成出來 單從示波器你只能看出0.5V 若從控制器來看對此V值的跳動 可能有些系統是有要求 如西門子要求1V+-20% 超出此範圍就會報警 日系可能對此要求就不會太高 早期我看到三菱技術手冊他的V值更高約在3V 所以我們講的1Vpp其實是針對歐規的編碼器 早期日系的弦波編碼器我們一般叫他類弦波(接近三角波)

上面那個圖其實是方波的編碼器 弦波的訊號是內部的原始訊號 也就是一個弦波轉成16個方波 若是弦波編碼器還要將此原始訊號準位轉換成1V

我會寫這些其實要告訴大家的重點 編碼器只是回授元件 最重要還是跟其上位匹配 並簡單介紹

呵呵 總算能夠享受到華山論劍的樂趣

楼主:
我要下班

實際上沒那麼複雜 若僅是單純的差異那還有甚麼好寫 最重要的是用法 效益 性能 本題還沒寫完 你提的那些問題 陸續一一說明

楼主:
方波編碼器的運用比較單純也比較方便但他受限於本身的頻寬 所以在高速跟高精的使用就受到限制 最常見到就是車铣複合的主軸 本身要當主軸又要當C軸用 用方波就會受到相當限制

网友A:
方波編碼器的運用比較單純也比較方便但他受限於本身的頻寬

有些人会注意到信号源(编码器)和接收端(控制器)的标称最大频率,但是不太注意信号源A/B的相位差是多少,不太注意信号传输线的频率。

前者如果偏离90度太远,会提高对于控制器的信号频率要求。造成12MHz的接受器不能正确接收10MHz的信号。

后者基本上体现在在限制信号线的长度上,比如随着信号线的延长,方波就渐渐变得象三角波(高频谐波不见了),造成计数错误的概率增加。用双绞线传输差分信号可以改善。

网友B:
繁体字写出来很酷吗,没劲

网友C:
繁体字看起来费劲啊,楼主能写简体中文就更好了。

网友D:
楼主是港台地区么,喜欢用繁体

网友E(2016-05-19):
我当年练毛笔字就是用繁体字,饱满盈实

网友F:
楼主,我这两天看了你不少的评论,特别是和刘志斌老师的技术辩论。不看不知道,一看我更加的模糊了。算刚跨入工控行业的人。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怎么去控制伺服电机旋转的角度?比如说给伺服的分辨率是10000,编码器刻度线是2500线,倍频4倍。给它1,或2,或3个脉冲,他会不会转一定角度,也就是360/10000,720/10000,1080/10000,?

网友F:
伺服电机到底是如何旋转角度的,也就是脉冲数如何对应电角度的?

楼主:
編碼器在永磁同步扮演兩個角色 一個是位置環也就是我麼經常說的分辨率(ABZ) 另一個角色就是換相 也就是速度環 這就是另一組訊號(UVW)來對應 老劉最大的錯誤就是將此兩組訊號 搞在一起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这两天看了你不少的评论,特别是和刘志斌老师的技...

网友G(2016-07-28):
繁体字,文化底蕴很足啊

网友F(2017-01-17):
引用 网友G:
繁体字,文化底蕴很足啊

估计他是台湾朋友。我的一个台湾好友,发过来的都是繁体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編碼器在永磁同步扮演兩個角色 一個是位置環也就是我麼經...

 楼主,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账号密码都忘记了。最近才找回来。目前就碰到这个问题,比如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我用其它品牌的电机调零编码器。结果,6乘以6=36种。也就是我用直流稳压带短路保护的,给电机U、V相通5V,来找机械零位。但是电机的UVW要与编码器的UVW有个相序对应问题。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电机的UVW的相序,也不知道编码器的相序,只能6*6=36这样试出来,当然,调出来不止一组有用,至少三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編碼器在永磁同步扮演兩個...

 希望楼主赐教,要是没理解错,应该就是你说的UVW换相功能。如何换相,如何与电机的UVW对应?如何识别伺服电机的UVW。能辩别出UVW的对应关系,那么我只要调一次编码器0点就可以了。否则就地毯模式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