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DP报警

楼主(2016-04-08):
SIMATICS7-200西门子上的的DP报警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有可能是哪种原因。

网友A:
应该是EM277上的DP灯,可以通过查看主站的诊断缓冲区查明

网友B:
通讯问题,还有事DP模块问题。

若是运行着的系统,先重新启动下CPU,看通讯是否能恢复;检查接线端是否松动。

换DP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