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死机的原因分析与预防

楼主(2016-04-08):
     工控机死机的原因
      死机时多表现为“蓝屏”,无法启动系统,画面“光标”无反应,键盘无法输入,软件运行非正常中断等。
     尽管造成死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永远也脱离不了硬件与软件两方面。
硬件引起的工控机死机
      1.  电压不稳
     工控机工作电压范围一般在180~240V,当电压低于180V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低或保护,这时主机容易重启或自动关机;当电压高于240V时,输入电压超过了主机电源的允许工作范围,但由于电路的元器件的离散性,此时电源可能还没有保护,这时次级电源输出可能偏高,同样也会造成死机现象
      2. 主机电压部分损坏
      当主机电源内部电路损坏时,这时的电压输出可能有偏差或电流输出不足,造成有效负荷率不足,这时也会产生死机现象。目前电脑主机使用的开关电源大都使用TL494或相类似的PWM控制芯片,比较器一般采用LM339或LM393来控制判断主机是否发送开关机信号。该芯片有故障时,会出现我们用导线短路绿线和黑线后,电源的风扇工作,用万用表测各路输出电压也基本正常。但是接入电路后,电源不能正常工作。这主要是该芯片损坏后,电压取样有误。
      3. 散热不良
      机箱内灰尘过多也会导致系统死机。灰尘是电脑的大敌,过多的灰尘附着在CPU、芯片、风扇的表面会导致这些元件散热不畅或接触不良;同时印刷电路板上的灰尘在潮湿的环境中常常导致短路。两种情况均会导致死机现象。这种情况常见于一些老的电脑在用一两年后打开时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或者开机后“嘀嘀”乱叫,还有就是机器到夏季后经常出现死机现象。解决方法:我们可以用毛刷将灰尘扫去,再用电吹风(冷风档)把板卡的灰尖清理干净。
     4. 移动不当
      在电脑移动过程中受到很大振动常常会使机器内部器件松动,从而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电脑死机,所以移动电脑时应当避免剧烈振动。
     5. 灰尘杀手
     机器内灰尘过多也会引起死机故障。如软驱磁头或光驱激光头沾染过多灰尘后,会导致读写错误,严重的会引起电脑死机。
     6.  内存条故障
    主要是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质量所致。当内存内部出现坏块时或与主板的兼容性不好时,也会经常出现:注册表错误,内存报错,蓝屏,系统资源不足,然后死机,如果是内存条质量存在问题,则需更换内存才能解决问题。
     7、硬盘故障
主要是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机器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死机。
软件引起的工控机死机
     1. 病毒感染  病毒可以使计算机工作效率急剧下降,造成频繁死机。
     2. CMOS设置不当  该故障现象很普遍,如硬盘参数设置、模式设置、内存参数设置不当从而导致计算机无法启动。
     3.  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碎片太多   如果硬盘的剩余空间太少,由于一些应用程序运行需要大量的内存、这样就需要虚拟内存,而虚拟内存则是由硬盘提供的,因此硬盘要有足够的剩余空间以满足虚拟内存的需求。
     4. 非正常关闭计算机  不要直接使用机箱中的电源按钮,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动或者运行中死机。对于Windows98/2000/NT等系统来说,这点非常重要,严重的话,会引起系统崩溃。
      5. 内存冲突  有时候运行各种软件都正常,但是却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死机,重新启动后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又十分正常,这是一种假死机现象。出现的原因多是Win98/Win2000的内存资源冲突。应用软件是在内存中运行的,而关闭应用软件后即可释放内存空间。但是有些应用软件由于设计的原因,即使在关闭后也无法彻底释放内存的,当下一软件需要使用这一块内存地址时,就会出现冲突。
工控机死机的情况判断
      情况1:板、卡接触不良、松动,或者板上的插槽坏了,或者干脆显示卡、内存等配件是坏的,导致显示器不 亮。
     情况2:电压起伏太大,造成板、卡上电流或大或小,有时会损坏硬件。
      情况3:如果主机运行正常,也有硬盘运行的声音,但显示器不亮,可能是显示器坏了,或者是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好或是坏的,也有可能是显示器电源未插。
     情况4:开机只听见“嘀、嘀”的单声长声,估计是内存的问题,换个插槽试试,仍不行的话,可能是内存坏了。
     情况5:windows系统需要把硬盘一部分作为虚拟内存,硬盘剩余空间太小,也会导致死机。
     情况6:病毒导致死机。
       情况7:软件的Bug导致死机。
     情况8:系统System等子目录中链文件.Dll丢失,造成Windows系统瘫痪。
    情况9:错误修改了系统注册表信息,造成Windows系统不能启动。
     情况10:机器运行速度太慢,造成死机的假象。
     开机黑屏的一般解决方法
     1.   检查电力供电,电脑电源,电源接口
    a、检查机箱电源的接口和电源线是否完好,如果借口和电源线有破损、断裂的应当及时更换。
     b、检查主板电源线插口,如果没有破损就将插口拔出再插入,按下电源开关时,轻轻搬动电源线看是否有反应来判断是否是因为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焊点松脱导致电源没有接通。
    c、采用替换法,将这台电源换到其他的机器上试试,同样也可以用一个好的电源接到机器上看是否能启动以判断电源的好坏。特别注意检查电源上的开关是否接通,有些电源是带有开关的。
    2、采用最小系统法
     a、将主板取下来,先用毛刷(质量要好,绝不能脱毛)进行清洁,不过最好用吹风的冷风档吹一吹,用皮老虎也行,这样清洁后,很多因为灰尘而引起的故障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
    b、将CPU,内存条,显卡插上,看机器是否点亮。同时可以采用替换法,将好的CPU、内存条和显卡插上测试,以判断故障所在。
     c、如果在最小系统下,机器仍然不亮,而又确定了CPU(跳线设置也正确)、显卡、内存条都完好的情况下,就应该怀疑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A:
系统性分析原因,深度解读工控机死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