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怎么开机显示工作画面呢?

楼主(2016-04-08):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怎么开机显示工作画面呢?

大家有实际工程案例吗

网友A(2016-05-09):
这个简单,用户窗口设置。

网友B:
进入WINCE系统删掉一个文件,具体的忘了,你可以问客服

网友C(2016-07-19):
v最完整的MCGS昆仑通态资料合集(书签版).pdf

网友D:
位图用BMP格式保存,用U盘插到触摸屏USB接口上,直接开机上电初始化时点击屏幕,在设置里面更改开机位图即可。

网友E:
单击电脑屏幕左下角的“开始”里面找到“所有程序”点击“所有程序”里面的“启动”,看看里面有没有做的程序。把程序放到里面就可以每次开电脑就直接打开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