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PLC直连WINCC

楼主(2016-04-08):
 西门子在前年推出了适合于中国用户的smartPLC产品,而它的上位机软件是用PC ACCESS做OPC在连接WINCC。
有些客户不太愿意使用通过OPC方式连接WINCC,觉得这种方式比较麻烦,而且稳定性也不好。
尤其是通过PC ACCESS连接2台以上smartPLC,当一台断线的时候,会影响其他PLC的数据通讯,造成通讯死机。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最新推出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它可以使smartPLC直接连接WINCC不用OPC(PC ACCESS)使用的是S7-300 TCP/IP驱动,可以最多连接多达64个smartPLC,每一个多功能交换机可以最多连接3台smartPLC,超过3台再配置一个多功能交换机,他们之间互相连接在一起。只要16个该产品就可以同时连接64个smartPLC了.

网友A:
它可以使smartPLC直接连接WINCC不用OPC(PC ACCESS)使用的是S7-300 TCP/IP驱动,可以最多连接多达64个smartPLC,每一个多功能交换机可以最多连接3台smartPLC,超过3台再配置一个多功能交换机,他们之间互相连接在一起。只要16个该产品就可以同时连接64个smart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