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5.5 连接不了PLC

楼主(2016-04-08):
新人请教一下,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 旗舰版的,安装了STEP7 5.5 SP4中文版软件,现在的问题是电脑无法通过TCP/IP对PLC建立连接。

IP地址和网关地址设定都没有问题(同一设定在别的电脑可以连上);

PG/PC也设置过了。

网友A:
编程电缆的驱动是不是正确?遇到过正版的编程电缆驱动版本不同联接不上的

楼主:
我用的是网络连接哦。

引用 网友A:
编程电缆的驱动是不是正确?遇到过正版的编程电缆驱动版本...

网友B:
看看物理连接是不是有问题,ping一下 如果没问题在看看网卡是不是选错了

 有时候都设置对了但是就是扫描不到以太网节点,我遇见过这种情况,过两天自己就好了,怀疑是某些软件有冲突或者软件太多,都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楼主:
ping的通哦,网卡也没错,不想重装啊

引用 网友B:
看看物理连接是不是有问题,ping一下 如果没问题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