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触摸屏显示气压值?

楼主(2016-04-08):
大家好!容器内是负压,压力表输出4-20ma信号,PLC是OMRON-CP1H,不知要用那几个指令可以实现气压再触摸屏上显示,希望有人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以内建模拟量输入的CP1H-XA机型,触摸屏为富士为例:

Step1:设定PLC上拨码开关为ON,这样就可以接受电流信号了。

Step2:在Programmer软件中的PLC设定中内建AD/DA中设定通道的量程与分辨率,量程设定为4-20mA

Step3:内建模拟量输入分别对应于通道200(CH1),201(CH2),202(CH3),203(CH4),看你的信号源接驳在哪个通道上。

Step4:在富士触摸屏中放置个数值显示元件,然后地址链接上述的通道地址,进行线性化设定,原始值为0-6000或者0-12000,取决于你前面设定的分辨率,转换值设定取决于你的负压的显示范围。

备注:如果你使用其他品牌的触摸屏,如果提供线性转换的功能,那么步骤相同,否则,你需要在PLC中使用SCL指令进行线性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内建模拟量输入的CP1H-XA机型,触摸屏为富士为例...

谢谢你给我的指点!我用的触摸屏是威纶MT6070iH,不知有没有线性转换功能

网友B:
直接接入PLC,然后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存入某个寄存器,直接用触摸屏读那个寄存器就行啊。

网友C:
2个办法

1:在plc里面设置工程量,将工程量设置成压力传感器的量程

2:在触摸屏里面设置脚本,将模拟量读取后进行处理,把模拟量划算成量程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入PLC,然后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存入某个寄存器,...

你好!能不能告诉我CP1H进行数据处理要用到哪几个指令?谢谢!

楼主:
谁能告诉我CP1H来实现气压在触摸屏上显示要用到那些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