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7一拖二控制行走电机+多段速控制

楼主(2016-04-08):
那位大神能在线解答一下哥们儿遇到的难题!

现在工程吊机采用安川G7变频器一拖二控制行走电机,要求多段速控制,现在端子接线如下:

S1 正转

S2 反转

S5 速度1

S6 速度2

现在网上搜了好多资料,目前的疑惑是:

S1闭合,按照D1-01频率运行;

S2闭合,按照D1-01频率反转;

S5闭合,按照D1-02运行;

S6闭合,按照D1-03运行;

问题如下,

电路设计要求S1 S5同时闭合能够按照频率1运行,S1 S6同时闭合可以按照频率2运行,可是

现在S1 S5同时闭合输出0HZ,S1 S6同时闭合却可以输出频率2

网友A:
你查看一下多功能接点S1--S7设置是否正确,否则建议你恢复出厂值再设置参数,估计是你把S5多功能端子参数设定为其余功能了

还不懂可以电话联系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自己研究说明书解决:

关闭了A2/A3端子的功能,将H3-05/09设置为1F

楼主:
自己还准备了另外两套方案,这个成功后也没有再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