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6-04-09):
等于是出料按钮开关给出工作指示,然后出料接近开关灯灭,进料接近开关指示灯会亮,当按进料按钮开关,进料的接近开关指示灯会灭,然后出料的接近开关会亮,但是接近开关亮了,按钮开关的指示灯不灭,无法复位,只有断电才能复位,而且每次都要这样。接近开关反复试了没问题,这是什么个情况。机械的工作是通过按钮开关给油泵指示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表示内部有一个自锁,在动作完成后接触自锁,你在程序里面看下,或者按钮指示灯接在了动作输出上面,表示这个动作正在运行,运行完成后,由接近开关来表示动作是否完成

楼主:
对: 可可君是酱子 表示内部有一个自锁,在动作完成后接触自锁,你在程序里面...你说会不会是触点有问题,换个触点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表示内部有一个自锁,在...

你指哪个触点啊,接近开关好像不用触点的,

楼主:
对: 可可君是酱子 回复内容:对: 青春是在  回复内容:对: 可可君是酱... 内容的回复!按钮开关给油泵信号,然后推动机械,接近开关接触到了那个点,接近开关就会亮灯,按钮开关就自动灭灯停止,现在就是接近开关已经提示工作到位了,但是按钮开关还是在工作

网友B:
你先看下是接近开关的接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查程序,最好把电脑带过去连接plc在线运行一次,看看有没有信号,

网友B:
接近开关的指示灯连接的是plc还是直接连接近开关的,要是连plc就不是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C:
接近开关就是一个检测罢了,有料灯亮无料灯灭,如果指示灯是其余控制的话,你还看程序或者线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根本问题还是接近开关有问题,换了一根好了,但是接近开关的工作状态灯是正常的,这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