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做弹出窗口

楼主(2016-04-09):
我用的是台达plc es2   触摸屏是dop-b07s410  我想做发生警报时,弹出一个人当前警报表的画面。请大神们求解

网友A:
台达报警时弹出界面我也还没尝试过,不知道有没有报警弹出这个功能,你可以在默认的界面添加一个报警条,,其实和你要的是一样的效果,不知道这样可以满足要求不。原件-报警显示-当前报警表  即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报警时弹出界面我也还没尝试过,不知道有没有报警弹出这个功能,你可以在默认的界面添加一个报警条,,其实和你要的是一样的效果,不知道这样可以满足要求不。原件-报警显示-当前报警表  即可完成

如果这样。在操作界面时候发生报警。就看不到了。除非说我吧警报表放在操作界面内。可是我不想警报表霸占位置。需要时候在弹出来

网友B(2016-12-14):
使用子画面吧!!!!!!!!!

网友C:
非宏指令莫属,你值得拥有

网友D:
可以做子画面,报警的时候显示。

网友E:
楼上正解,可以考虑一下“子画面”功能:在右面的属性窗口中,把报警画面指定为弹出窗口;然后在里面输入需要的内容。随后设置“模块参数”,在“命令区”中勾选画面编号!然后通过梯形程式来实现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报警时弹出界面我也还没尝试过,不知道有没有报警弹出...

这也是一种方法,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宏指令莫属,你值得拥有

宏指令还不会,还有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