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3261停留在自检

楼主(2016-04-09):
我这有一台机器,上面有两块海泰克PWS3261的屏,现在的情况是一块屏好使,另外一个停留在自检界面不能进入,我在网上查说是程序有问题,我的想法是从好的屏上读出程序,然后下载到有问题的屏上,大神们看行么?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能是在下载文件突然中断导致的,在下载一次或者在自检是点击一下屏

网友B:
不是主板有问题就好。

网友C:
估计传不了,3261很少有人把源代码下进去,建议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可能是在下载文件突然中断导致的,在下载一次或者在自检是点击一下屏

原来是好的,后来突然坏了,找个地方维修,维修师傅说是硬件坏了,可修好了之后,他说硬件修好了,可程序没了,他又不会弄程序,让我找别人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板有问题就好。

主板是好的,刚修过,就是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传不了,3261很少有人把源代码下进去,建议重做

情况是一个PLC带两块触摸屏,这两块屏是一主一副,主屏与PLC连接并通讯,而副屏与主屏连接,通过主屏与PLC通讯,以前两块屏都好使的时候,两屏屏幕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主屏好的,副屏没程序,我想把主屏的程序读出来,下载到副屏里。

网友B:
主板是好的自检基本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