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电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09):
请问:高速电机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形成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A:
N=F*60/P

n 是转速,f是频率,p是极对数

好像异步电机还要乘个转差率

我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B:
高速电机是设计出来的!譬如4极电机,运行在50Hz转速是1500,但是设计运行在200Hz转速就是6000!!运行到400Hz就是12000转速,就是传说中的高速电机主轴

网友C:
又是一個神般的問題 你想了解的高速電機是用在哪裡 是用在高光 用在雕铣 用在鑽攻 還是用在分離機 還是PCP 已上這些都在10,000----120,000rpm 不知是否符合你所謂的高速電機

電機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額定轉速 另外就是最高轉速 這個就需要靠設計

有額定轉速相對有額定電流 不管在同步或異步電機 若要做高速運轉 異步只要加大電流 但同步在額定下已是最大電流 若要做高速只有採弱磁控制

网友D:
呵呵,楼上的这些回答真的很幽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上的这些回答真的很幽默

高速电机不能用普通的50Hz电源直接带吧,不然的话是不是就会烧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