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选择空开的大小

楼主(2016-04-09):
请问一下正弦303B 的 11KW  , 15KW ,18.5KW, 22KW ,30KW ,分别需要配多大电流的空开啊?  请大神们支招

网友A:
一般应用建议断路器选择:

11KW 40A

15KW 50A

18.5KW 63A

22KW 80A

30KW 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用建议断路器选择:11KW 40A15KW 50...

您好 , 我是做工变频转换用的 ,  那您能再给我讲一下应该选多大的接触器吗 ?麻烦了,谢谢

网友B:
接触器选型时通常都有功率指标。基本上可以直接照标使用即可。

不过,选择往往需要考虑实际情况。比如既然使用变频启动,那么在转换的时候,接触器应该已经吸合,基本上无需考虑大负载直接使用的情况。

楼主:
对: ye_w 接触器选型时通常都有功率指标。基本上可以直接照标使用即... 内容的回复!谢谢 , 那用和前一位老师说的 和空开同电流大小的接触器行不行啊?

网友C:
空开可以按照1.1到1.5倍的额定电流来选择

网友D:
变频器选择空开的大小,依据2-2.5倍选择,依据负载特性不同相应变化下。对于恒功率负载时启动根据2倍选择,对于带载启动或者属于大惯量负载时的选择应该按2,5-3倍以上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