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HD22010-2HD22010-3充电模块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6-04-09):
在实际使用艾默生HD22010-2充电模块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模块均流

      模块出厂已经经过严格的均流调试,在艾默生HD22010-2模块工作于自动状态下,任何模块设置为相同输出电压时,不需要作任何均流调整,模块也不提供外部调整的器件。均流指的是连接到同一母线上的模块均分负载。

      系统存在控制模块时,控制模块和合闸模块之间只作通讯连接。任何情况下,HD22010-2充电模块和监控模块之间只作通讯连接!

      如果发现艾默生HD22010-2模块电压严重不均流情况,采用排除的方法,将造成不均流的模块更换。确认模块是否均流损坏的方法如下:

      1 彻底断开模块的均流电缆和通讯电缆,单独开启一个充电模块。

      2 待艾默生HD22010-2充电模块开启以后,给充电模块加载,使模块至少输出1A以上电流。

     测量均流母线上电压.

     艾默生 HD22010-2充电模块的输出电流和均流母线上的电压成正比,对应关系如下:

      10A模块-输出电流10A时,均流母线电压为2.0V左右,5A对应1.0V,以此类推。

      为了测试准确,可给HD22010-2模块加较大的负载(不能超过额定负载),若根据HD22010-2模块输出电流计算出的均流母线电压和实际测得的均流母线电压值相差大于0.3V或均流母线上电压接近0V,可判断为均流芯片损坏.

      例:20A模块输出电流为5A,根据以上对应关系均流母线电压应为0.65V左右,用万用表测量均流母线上电压,正常时不小于0.35V,否则可判断为均流损坏。

      l.测量充电模块均流母线电压

      逐个测量每个充电模块在负载情况下的均流母线电压,若电压值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则需要检查均流母线是否可靠地正确连接、充电模块是否在自动工作状态下。如果在负载状态下测量的均流母线电压为零,则充电模块的均流电路已经损坏。

      2.模块散热

      HD22010-2模块采用自然冷却方式,因此在设计模块安装时,需要进行模块的散热设计,即在安排模块位置时,应该充分考虑模块发热对环境的影响,如监控模块、配电监控,特别是其他一些测量电路的影响不容忽视,设计时应避免将直流采样盒、霍尔传感器、配电监控盒等部件安置在模块附近。
模块层次之间应留有15~20cm的散热风道,同时能够有效导热,保持空气流通。

      3.模块热插拔

      HD22010-2模块热插拔的条件是模块输出端串接隔离二极管,防止母线上已经存在的电压对模块内未充电的大容量的电容充电,引起母线的瞬时短路和模块内部部分电路的瞬时过载,严重时甚至毁坏设备。
正在工作中的HD22010-2模块进行插拔时,必须有严格的时间间隔,原则是拔离的模块的输出电压完全下降到0V,否则在重复插拔的过程中,将导致模块的损坏。
在系统带电的情况下,相邻两次插拔时间间隔必须大于1分钟!

      4.电压调整

      HD22010-2模块在手动工作方式下,调整电压由面板上的电位器控制。顺时针调整电位器,输出电压升高。在自动方式下,模块电压由监控模块指令控制。

      5.模块电源控制

      为了方便HD22010-2充电模块的单个维护,模块交流输入应分别设置单独的空气开关,不应直接连接到交流母线上,空开的选取根据模块的输出功率的大小而确定,具体可以参考下表。
模块型号—空开额定容量 HD22010-2---10A

      6.和降压硅链相关

      当采用34、35等接线方式时,连接控制模块和合闸模块之间的降压硅链必须增加一个逆止二极管,防止在电池放电过空的情况下,控制模块对电池和合闸模块的反冲,注意有些降压硅链内部带此逆止二极管,则可不必增加。

      7.模块的运输包装

      因模块在系统上是靠档销防止模块滑脱,没有与系统紧固连接。在系统运输时,模块必须取下,单独包装发运。严禁模块安装于系统上运输,否则将造成系统和模块损坏。

楼主:
觉得有用的就多多支持下

楼主:
什么叫UP5微型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