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令能这样用吗

楼主(2016-04-09):
二维码扫描枪和S71200通讯,波特率等接口参数已经设置好,请问发送接收指令能这样用吗?右边三个管脚不添加操作数可以吗?

网友A:
前一条的DONE应该作为后一条SEND指令的执行条件,以确保同一时间只有1条SEND指令在运行。

对于Error以及Status引脚来说,链接变量有利于发生错误时进行错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条的DONE应该作为后一条SEND指令的执行条件,...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