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的检查维修

楼主(2016-04-09):
一、电动机安装前的准备工作新安装或闲置三个月以上的电机,在使用前必须对其安全性能,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进行检查,以保证电机安全可靠地运行。

  1 .检查电机绕组绝缘电阻。打开接线盒。用 500V 以上的兆欧表,测量绕组与机座之间的绝缘电阻。正常阻值应 > 5M Ω。拆下接线端子连接片,测量绕组相间的绝缘,正常阻值应 > 10M Ω。如在上述测量过程中,有一次阻值严重偏低,则应拆开电动机查找原因。如无故障点说明电动机受潮导致绝缘性能下降,应进行烘烤驱潮,直到绝缘合格后,才能安装使用。

  2 .测量三相绕组阻值。观察电阻值是否相同。如阻值差异较大,应检查电机绕组引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等原因。

  3 .检查电动机机械部分是否合格。用手转动转轴检查是否灵活,有无不正常的摩擦、卡阻、窜轴和异常响声。同时检查各部件是否完备,坚固螺丝是否上紧。联轴器或皮带轮是否安装并校正完好。

  二、电动机安装及试运行

    电动机在接线前,先检查控制电路、保护电路是否正常,熔断器选用是否合适,各控制电器之间的连线接点是否牢固。如正常,接好电机电源空载启动,观察电机运转方向是否合乎设备要求。如转动方向相反,只需将电机接线板电源进线任意二根互换位置。启动试验正常后,将电机连上负载试运行,并检测其工作电流是否正常。如电流过大,应停机检查。

  如带上负载后,电机不转或转速很低,或有异常哼声,应立即断电,如通电时间稍长,极有可能烧毁电机绕组,甚至损坏控制电路及损毁设备,一般这类状况,机械原因为负载过重或卡死,电器原因为断相运行。这时应仔细检查故障原因,待排除故障后才能重新试运行。

  通常电机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 5 ~ 7 倍,在启动电机时,连续启动的次数要控制在三次以内,避免过大的启动电流产生的高温积累,烧坏电机绕组绝缘。

  三、电动机运行中的维护

    电机运转是否正常,可以从电机发出的声响、转速、温度、工作电流等现象进行判断。如在运行中的电机发生漏电,转速突然降低,发生剧烈振动。有异常声响,过热冒烟,或控制电器接点打火冒烟这类现象之一时,应立即断电停机检修。

  倾听电机运转时发出的声音,如果发现有较大的嗡嗡声,不是电流大,就是缺相运行。如出现异常的摩擦声,可能是轴承损坏有扫膛现象。如有轻度的异声。可用木棍或长杆改锥,一端顶到电机轴承部位,一端贴近耳朵,细心分辨发出的声音是否异常。如有异常响声,说明轴承有问题,应及时更换,以免使轴承保持架损坏,造成转子与定子摩擦扫膛,烧毁电机定子绕组。

  观察控制电器接点及电机接线接点是否有松动、异常升温或打火,绝缘有没有老化。接触器有没有异常的振动或声响,触头吸合后是否在打火,如发现这类问题,应尽早处理解决,以免酿成事故。  电工在平时巡察时,要经常检查电机是否有过热现象。常用的 E 极绝缘电机允许最高温度为 105 %:。在实际运行的电机绕组温度,要远低于这个极限温度。在测量时,电机的表面温度再加上 15 -20 ℃ ,才是电机绕组的实际温度。

  对于温升过高的电动机,要测量其工作电。旒,如电流偏大,三相电压正常,说明负载过重,应通过机修人员检查机械设备,如发现电机长时间过流 20 %以上,保护装置不动作,不自动断电,这说明热继电器整定电流设置值过大,应减小整定电流值。

  四、电动机的拆卸保养

  电机拆卸步骤:用拉具拆下皮带轮或联轴器。卸去电机尾部风罩,拆下前轴承外盖螺丝和前后端盖螺丝。较大的电机,拆前用划针分别在两个端盖与机座上,作好原固定位置的记号,用木榔头敲击前轴顶端,使转子和后端盖从机座上松开,然后从定子中取出转子。在取转子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转子擦伤定子绕组端头绝缘。  观察电机轴承有无破损,润滑油是否变质、干涸。用手抓住轴承外圈前后摇动,看其是否松晃过大。如检查轴承正常,不用拆卸,用煤油或柴油对轴承进行清洗,如检查有问题,可用拉具拆除轴承。  如遇到转轴与轴承配合过紧或锈死,可采用加热的方法解决。用石棉绳包住转轴,用喷灯式氧炔焰快速均匀地加热轴承至 250 ℃ :左右,用拉具趁热将其拔出。冷拆法为:将坏轴承下面用木块垫好,用铁榔头将外围打破,取下外圈后,用手持磨光机砂轮将轴承内圈切开一个口 ( 不用切穿,以免损坏转子轴颈 ) ,然后用榔头敲击内圈,使切口破裂取出内圈。

  在更换轴承时,直接进行安装容易划伤转子轴颈。一般较小的轴承可以直接安装,在安装更换较大的轴承时,最好将轴承放进烘箱加热,当温度到 100 ℃ 左右时,趁热将轴承套在转子轴颈上,用钢管套在轴上,抵住轴承内圈,均匀敲打钢管使轴走到位。注意:安装轴承时,应将轴承刻有型号的一面朝外,以便今后查对更换。

  按轴承内空间容量一半加润滑脂,转速高可略少加一点,转速低可略多加一点。过量加油会导致当轴承运转过热后,润滑油变稀流出,被转子内风叶扫在定子绕组上,使绕组间的绝缘性能下降,造成击穿短路,将电机绕组烧毁。

  常用的润滑油有钙基脂、纳基脂、锂基脂等。钙基脂有较好的耐水性,但耐热性较差 ( ≤ 70 ℃ ) ,钠基脂耐热性好 ( ≤ 120 %: ) ,但耐水性较差。锂基脂有上述两者的优点,但价格较高。有关润滑脂的用途介绍请查阅五金手册。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用。

  要注意润滑脂的清洁,不要让它掺人灰尘、铁屑、砂粒,如果被污染的润滑脂加人轴承中,就会造成轴承磨损加快,使轴承提前损坏。总之,因轴承损坏造成转子扫膛,使电动机绕组烧毁的事例很多,应重点关注。

   五、电动机小修

  在遇到电机端头绕组有局部绝缘擦伤时,其处理方法为:将有损伤的部位用天那水洗净晾干,然后用热风枪吹擦伤部位,待绝缘漆软化岳,将有擦伤的漆包线挑起分离开,垫上聚脂薄膜使之相互绝缘。然后将绕组恢复原状,用环氧树脂类粘合剂作局部处理。

   如遇到擦伤严重或断线,经烘烤后将该部位用同型号漆包线连接焊好,穿上玻璃丝套管,经整形后再浸绝缘漆并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