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如何做成闭环控制?

楼主(2016-04-09):
西门子200PLC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进行定位控制,如何做成闭环控制,是不是一定要把伺服电机的

编码器接在PLC上进行高速计数与plc所发出的脉冲进行比较?

另外200的PLC能不能接两个编码器?

网友A:
接两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至于如何做成闭环那个肯定是要将编码器接到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两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至于如何做成闭环那个肯定是要将...

如果我通过设定电子齿轮比,进行脉冲当量设定。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编码器接plc,因为通过设定后,就固定死了一个脉冲输出的距离。如果接两个编码器该怎么设定?大哥求解

网友B:
:西门子S7-300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