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条原因等待大师分析

楼主(2016-04-10):
常德KS3经编机换成电子送经后出现不规则横条,请教大师们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电子送经没有问题,因为另外一台没有横条的电子送经换到这台车上还是有横条

网友A:
有横条肯定是有卡顿。。你找找哪里有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横条肯定是有卡顿。。你找找哪里有卡顿??

就是找不到,不明显的横条

网友A:
找不到就使劲找,自己想办法,记录每一条的送经情况,记录1000条,10000条,从里面找出问题。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横条肯定是有卡顿。。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