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修变频、怎么获得各型号变频器原理图

楼主(2016-04-10):
我初学修变频器,了解变频器基本电路原理。但每一台变频器,每一个厂家的变频器型号,实际电路各不相同,恳请哪位大侠;能告诉后辈,怎么去获得各个型号的实际线路原理图。跪请帮忙!

网友:
找产品样本或手册,上面都会有详细的图纸。另外,变频器的图纸大同小异,很容易阅读!

网友A:
网上或本网站上有很多关于变频器的资料资料,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B:
找官网下载相关资料看看,应该都有的

网友C:
找官网下载相关资料这个最好

网友D:
变频器说明书上边都有介绍,需要哪个品牌的就去找相应的说明书

楼主:
我想要的是完整的原理图,而不是说明书上的接线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是完整的原理图,而不是说明书上的接线图,

没有现存的,说明书上最多就是方块原理图,这就需要对变频器原理的理解,各种控制板上的芯片功能熟悉程度,芯片说明书网上几乎都能找到。很多情况需要对变频器试验判断故障的大概位置,然后通过测量这个位置的各个电子元件是否变性或者损坏,找出损坏的元件大功就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