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罗斯蒙特3051cg压力膜盒零点有压力

楼主(2016-04-10):
罗斯蒙特3051cg压力膜盒导压测量,零点在放空情况下还有7-9KPa的余压。电流在4.015mA-4.030mA之间。需不需要修正,如何修正。

网友A:
先确定你的量程是多大,看你的数据的话感觉变送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非要弄到4ma,你可以做零点迁移,用475手操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确实确认膜盒里没有介质、杂质,排污孔通大气

若有压力

为零漂

调零即可

若表売上面无机械调零(上面有金属板盖住,拧松螺母可开),则需手操器调零

若要求严格,或楼主认真负责,则需拆御校准

楼主:
有没有因为膜盒内充液造成的残余压力,我这里一几十台都有这一现象。另外膜盒可以打开吗?

零点迁移需要给出负压吧?不然零点能写入吗?要是只要调4MA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