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参数,让台达驱动器显示绝对值坐标。

楼主(2016-04-10):
我在驱动器设置完绝对值工作模式后,重新关闭,又打开,发现不是原来的坐标了,我想问下,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搞过,台达的变频器我到是 用过的,还是挺好的

楼主:
回复内容:嗯嗯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搞过,台达的变频器我到是 用过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B:
肯定不能是原来的位置。停机的时候,机器轴手工都可以转动。所以机器不可能记忆停机以后的位置。

楼主:
回复内容:我现在不让机器轴转动,那是不是就是原来的位置。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一上电,机器轴的位置差别这么大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是原来的位置。停机的时候,机器轴手工都可以转动...

网友C:
采用绝对值且编码器加电池保存当前数据,于是你的要求就达到了

网友D(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搞过,台达的变频器我到是 用过的,还是挺好的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是原来的位置。停机的时候,机器轴手工都可以转动...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E(2019-03-08):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