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太网的多通信接口,数字量、模拟量混合型PLC

楼主(2016-04-10):
概述

M44MAD是一款基于以太网的多通信接口,数字量、模拟量混合型PLC,包含16点数字量输入,16点数字量输出,6点模拟量输入,6点模拟量输出,在装备控制、楼宇控 制、物联网等数字量、模拟量混合应用中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控制器成本,给项目效益提供更好的保障。

产品特色

1.         16路数字量输入;

2.         16路继电器输出;

3.         6路模拟量输入(0~10V电压,4~20mA电流,10K NTC,PT100可选);

4.         6路模拟量输出(0~10V电压,4~20mA电流可选);

5.         1路10/100M以太网通信接口;

6.         1路RS232;

7.         1路RS485(可扩充到最多3路RS485,其中一路隔离);

8.         1路CAN2.0接口;

9.         支持掉电保持功能;

10.     2路200K脉冲输出, 2路AB相脉冲计数、方向脉冲计数、单脉冲计数输入,4路外部中断;

11.     RTC 实时时钟功能,及功能强大的日期时间段功能块,可灵活设定任意多个时间驱动事件;

12.     支持IO点扩展,通过连接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各种类型IO点数量,最大支持7个扩展模块;

13.     集成了大部分常用的通讯方式,包括: 2路RS232,1路CAN,1路以太网,3路RS485, 4路独立串口均支持标准的MODBUS/RTU主、从协议, 以及自由通讯协议(可以兼容任意RS485或RS232通讯协议),以太网接口支持MODBUS/TCP主、从协议;

14.     支持以太网、RS232、RS485实时在线编程;

N80-M44MAD-AC(DC)标准配置为1路232、1路485(RS485_2)、16路数字量输入、16路继电器输出、6路模拟量输入、6路模拟量输出、供电电源AC220V/DC24V。

    目前在军工行业、楼控、物联网、市政工程、恒压供水、空压机、工业洗衣机、清洗机、节能环保、多轴机械手等方面均有成熟的行业应用。

    在楼宇行业的应用:

网友A:
    矩形科技楼宇自控系统设计贯彻集散式控制系统,即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模式,各控制系统通过现场DDC控制器实现就地监控,同时通过以太网网络(Modbus-TCP)将各控制器连接起来,再经网络控制器接到中央控制室内的楼宇Web服务器内组成集散式的楼宇自控系统,达到节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