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不能工作

楼主(2016-04-10):
变频器上电不工作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任何变频器上电后,如果没有启动命令,是不可能工作的,变频器工作的前提条件:启动命令,速度给定,另外还需要运行允许才能工作。

网友B:
楼主需要具体说明一下现场使用情况及控制方式大家才好帮助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