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详细介绍了[200SMART]的优势比S7-200的优势

楼主(2016-04-10):
一、[200SMART]的硬件

1、s7-200smart扫描速率更快,配备西门子专用高速处理器芯片,基本指令执行时间可达 0.15 μs,在同级别小型 PLC 中遥遥领先。一颗强有力的“芯”,能让您在应对繁琐的程序逻辑,复杂的工艺要求时表现的从容不迫

2、本体支持3轴运动控制,s7-200本体最多2轴;且s7-200smart是通过向导做,s7-200一般通过Map库做。

3、s7-200smart存储区可设置为永久保存,大电容只用来支撑时钟;s7-200只有M存储区的前14个字节可以设置永久保存,其它需程序编程进行或增加电池卡实现。

4、S7-200 SMART 与SMART LINE触摸屏有两种连接方式。(1)RS485接口通过PPI协议连接(2)利用本体集成以太网接口通信】

5、扩展能力:二者支持的最大扩展模块数不同。从可扩展的最大I/O点数看,S7-200 SMART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且s7-200smart还支持扩展板。s7-200smart PLC扩展模块需组态使用,s7-200则不需要。

5’ 数字量输入类型:CPU本体,s7-200smart输入(输出)点不分组,故只能是源型或漏型,s7-200则不是。

6、s7-200smart支持市面上的普通的Micro_SD卡。可以通过Micro_SD卡下载程序、恢复出厂设置等。

7、s7-200smart 没有手动RUN STOP 开关,只能通过编程软件设定。

8、S7-200 SMART CPU 模块本体集成 1 个以太网接口和 1 个 RS485 接口,通过扩

展 CM01 信号板或者 EM DP01 模块,其通信端口数量最多可增至 4 个,可满

足小型自动化设备与触摸屏、变频器及其它第三方设备进行通信的需求。

9、s7-200smart输入点在上方,输出在下方。s7-200则相反。

10、高速计数,s7-200smart有4路,s7-200有6路。但s7-200smart计数速率将更高。

二、编程软件

1、还有就是编程软件及程序下载方式不同。但编程软件相似。SETP-7-Mio/WIN SMART是 S7-200 SMART 的编程组态软件,能流畅运行在windows xp sp3/win7操作系统上,支持LAD(梯形图)、STL(语句表)、FDB(功能块图)编程语言,部分语言之间可自由转换,安装文件小于100MB。

2、S7-200 SMART的编程语言、指令系统和监控方法与S7-200兼容。除了少数几条与硬件有关的指令,其他指令与S7-200相同。熟悉S7-200的用户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使用S7-200 SMART。

3、S7-200 SMART的软件自带Modbus RTU指令库和USS协议指令库,S7-200需要用户安装这些库。Modbus主站指令和从站指令读写相同字节数的数据的时间、初始化Modbus RTU的CRC表格的时间不到S7-200的二十分之一。

4、与S7-200一样,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集成了简易快捷的向导设置功能,只需按照向导的提示,设置每一步的参数就可已完成复杂功能的设定。允许用户直接设置某一步的功能。

S7-200的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 SMART同时只能显示程序编辑器、符号表、状态表、数据块和交叉引用表中的一个。

5、S7-200 SMART的变量表、输出窗口、交叉引用表、数据块、符号表、状态图表均可以浮动、隐藏和停靠在程序编辑器或软件界面的四周,浮动时可以调节表格的大小和位置,可以同时打开和显示多个窗口。项目树窗口也可以浮动、隐藏和停靠在其他位置。

6、S7-200 SMART的帮助增加了搜索功能,指令的帮助不像S7-200有固定的区域,整个窗口区都可以滚动。

7、光标放到S7-200 SMART的指令树或程序编辑器中的指令上时,将显示出该指令的名称和输入、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

8、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短小精干,仅有180多MB。S7-200的编程软件300多MB,安装编程软件时非得要搭配安装几乎没有任何人使用的TD 400C(已停产)的面板设计工具。S7-1200的编程软件STEP 7 Basic V13有3个多GB。

9、与S7-200相比,S7-200 SMART的堆栈由9层增加到32层,中断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嵌套层数由层增加到4层。

最关心新的问题,如果S7-200 SMART代替了S7-200,如果要是S7-200坏了,我怎么办,程序可以直接读出来复制到S7-200 SMART里吗?可以将S7-200的项目移植到S7-200 SMART

网友A:
小项目用smart200PLC,就可以!要是有条件的可以用1200,毕竟1200的功能更加强大一些!

网友B(2017-10-24):
对比对比,既具备s7200又具备SMART200的以太网优势,大家看看如何呢?

网友C: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网友D(2018-04-02):
学习学习,看看什么资料啊

网友E: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F(2018-05-23):
谢谢分享,希望是免费分享!

网友B(2019-09-30):
    SMART200 和老款S7200比 阉割掉不少功能,小项目可以用,大的项目不如老款200或300,现在只能1200/1500

网友G(2020-07-01):
写的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