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运动控制求助

楼主(2016-04-10):
想用TRIO运动控制器实现散点控制即运动位置随时间不断变化,但要保证某一位置必须与某一时间点对应,各位有谁知道TRIO中哪条指令可以实现?如何实现?貌似CAM指令可以实现,但是不知怎样编程?请各位指点!感谢

网友A:
我的是利用vr变量值做出来的,不过不太好。

这段话的意思是获取轴的位置。

BASE(1)
VR(0)=MPOS
x=VR(0)

楼主:
这个我没太懂   你能说清楚一些吗   谢了

网友A:
回复内容:base(1)是定义轴1,mpos是轴的位置,vr(0)是个变量,将轴1的位置赋给vr(0)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太懂   你能说清楚一些吗   谢了

网友B:
REPEAT
IF IN(0)=0 THEN
WA(1)
IF IN(0)=1 THEN
RUN "MOTION",7
ENDIF
ENDIF
IF IN(0)=1 THEN
WA(1)
IF IN(0)=0 THEN
STOP "MOTION"
RAPIDSTOP
RAPIDSTOP
RAPIDSTOP
ENDIF
ENDIF
UNTIL FALSE
下面相当于运动主程序:
MOTION是程序名,内容可如下:

UNITS=4000

SPEED=1

ACCEL=1000

DECEL=ACCEL

TABLE MULTIPLIER是放大系数.
例如:
FOR I=0 TO 360
TABLE(I,SIN(I*PI/180))
NEXT I

REPEAT
CAM(0,360,4000,2)

UNTIL FALSE
在IN(0)从零到1时,启动运动程序.
在IN(1)从零到0时,停止运动程序.
RAPIDSTOP把没完成的运动指令取消.

以上两个程序并行运行,当IN(0)从OFF到ON时,以上正弦函数在2s内完成一个周期运动。

关于CAM 的解释,请看这个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6517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PEATIF IN(0)=0 THENWA(1)I...

请问你有没有用TRIO实现散点控制的方法?保证某一位置必须与某一时间点对应。我现在感觉CAM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也不知道用CAM如何实现,因为时间和位置点要进行输入,轨迹都未知

网友B:
你TABLE点数如果正好2000,在如上的例子,就是每个毫秒更新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