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电机反转

楼主(2016-04-10):
有一台电机想让它反转,安川G7变频力矩控制,电机装有编码器,需要改那几个参数?

网友A:
变频器参数电机方向设置为双向,给定给负速度,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直接修改B1-14即可,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参数电机方向设置为双向,给定给负速度,不就可以了吗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过了,还是正转。我想应该跟编码器有关系,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修改B1-14即可,这个简单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看到安川G7变频器B1—14有这个参数,是不是b1—04参数,0:可以反转,1:禁止反转。我试了设置为0,给反转信号,但是还是正转,我想应该与编码器有关系。

网友C:
话说电机反转不是只要改三项线就可以了么,为什么非要该参数啊

网友D:
因为有变频器和编码器,正反转得把这两个参数都得更正一下才行。

网友E:
伺服电机UVW是不可以接错的,正反转只能通过参数设置改或输入信号控制。

网友E:
说错了,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E:
     变频器也是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和探讨,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F:
说说你是怎样解决的,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说你是怎样解决的,分享下经验啊

参数设置为电机反转时A相超前,同时变频输出A相和B相对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