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增加机械手需数控系统做什么?

楼主(2016-04-10):
请问在数控车床上增加机械臂(机械手)自动上下料,需要车床数控系统怎样配合?要怎样实现?要联系数控车床控制器厂商吗?

自动上下料怎样实现呢,直角机械臂要另外的系统控制吗?还是用PLC就能控制?

网友A:
有两种方式:第一皆可另加plc控制方式组成柔性系统,两套系统就比较死板更换装夹位置比较麻烦也没办法位置直接编入程序各调各的。第二将机械臂作为同一数控系统内增加的两根轴,就使机械臂的位置可以灵活调控,可将位置直接编入程序,装夹位置的改变只需要改变加工程序位置值,作为整体加工程序的一部分。

这两种方式如果是经常需要改变装夹位置的情况下,宜采取第二种方法。但价格区别应该很大的。因为机械臂作为数控系统的一个整体的多轴控制,厂家提供的编程方式应该是完全编入操作说明书中。如果不能看懂说明书,就只能是需要参加生产厂商的培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