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参数外部给定和实际信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11):
图中为ABB ACS510变频器

AI1:外部给定1(手动)或外部给定2(PID):0……10V

   AI2:实际信号(PID):0……20mA

请教大家当选用PID宏时AI1:外部给定2(PID)和AI2:实际信号(PID)有什么区别?

网友A:
AI1:外部给定2(PID)是PID的给定值

AI2:实际信号(PID)是PID的反馈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1:外部给定2(PID)是PID的给定值AI2:实...

 DI2,是PID投入手自动开关,DI2接通,给定由AI2自动调节,DI2不接通,手动AI1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1:外部给定2(PID)是PID的给定值AI2:实际信号(PID)是PID的反馈值

多谢,还是有点不太理解~麻烦再解释下:PID的设定值和PID的反馈值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1:外部给定2(PID)是PID的给定值AI2:实... DI2,是PID投入手自动开关,DI2接通,给定由AI2自动调节,DI2不接通,手动AI1给定

谢谢,AI1给定的频率是不是变频器就固定在某一频率,电机转速不会随压力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在 PID 控制模式中,变频器根据比较给定值( 设定值) 和实际值( 反馈值),自动调

整输出频率。两种信号的差值称作偏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