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与继电器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6-04-11):
  传统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是由输入设备(按钮、开关等)、控制线路(由各类继电器、接触器、导线连接而成,执行某种逻辑功能的线路)

和输出设备(接触器线圈、指示灯等)三部分组成。这是一种由物理器件连接而成的控制系统。PLC的梯形图虽与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相类似,但其控制元器件和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元器件不同

  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是由各种硬件低压电器组成,而PLC梯形图中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软继电器是由软件来实现的,不是真实的硬件继电器。

2、工作方式不同

  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工作时,电路中硬件继电器、接触器都处于受控状态,凡符合条件吸合的硬件继电器、接触器都处于吸合状态,受各种制约条件不应吸合的硬件继电器、接触器都处于断开状态,属于“并行”的工作方式。PLC梯形图中各软继电器都处于周期循环扫描工作状态,受同一条件制约的各个软继电器的线圈工作和它的触点动作并不同时发生,

属于“串行”的工作方式。

3、元件触点数量的不同

  硬件继电器的触点数量有限,一般只有4-8对,PLC梯形图中软件继电器的触点数量在编程时可无限制使用,可常开又可常闭。

4、控制电路实施方式不同

   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是通过各种硬件继电器之间接线来实施,控制功能固定,当要修改控制功能时,必需重新接线。PLC控制电路由软件编程来实施,可以灵活变化和在线修改。

网友A(2016-05-16):
PLC的控制,减少了很多逻辑问题,继电器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