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4-11):
一:脉冲发送指令置ON,脉冲却没有输出?

程序里可能有多处重复使用了脉冲发送指令。

二:条件成立了,为什么对应的线圈却没有输出?

1、 可能在多处使用了同一个线圈,执行二重线圈输出,在二重线圈输出时,后侧的线圈优先动作。

2、 此时,对该线圈的复位条件也成立导致。用户可通过监控功能查找该复位点,修改程序。

三:为什么高速计数已接入,而PLC高速计数器却没有数据?

1、 先确认当前使用的PLC是否带有高速计数光耦。(一般会在PLC技术手册或硬件说明书上查得到,此外在购买之前请说明需带高速计数光耦的要求)

2、 当用户的软件版本为3.0,而硬件版本为2.5,可能导致无法识别高速计数,此时,用户可以换用2.5的软件,或者将硬件升级到3.0。

注意:用旧版本打开程序时可能不成功,用户可以采用编程语句的复制粘贴实现。

四:通讯口1和通讯口2有什么区别?

通讯口1的通讯参数不可以重设;通讯口2的通讯参数可以更改。

五:自由格式通讯为什么无法通讯起来?

首先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果使用串口2通讯,就要将通讯模式FD8220修改为HFF,FD8221通讯格式设置为相应的参数。

六:为什么PLC里的时间没有变化?

XC3系列14点PLC及一体机XP1系列不带时钟。

七:为什么PLC与外围设备无法通讯上?

通讯失败一般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1、 通讯参数:PLC通讯口与外围设备的通讯参数设置可能不一致。

2、 通讯线:连接可能不正确,或接触不良,用户可更换通讯线重试。

3、 通讯串口:检查通讯串口,可以通过下载PLC程序来检查,下载成功则排除串口问题。

八:PLC内的电池电量能维持多久?

一般能维持3—5年。

九:为什么热电偶接入温度模块后,在常温下温度跳动幅度就很大?

1、 检测热电偶的冷端是否与其外壳短路,如果短路,请更换热电偶。

2、 外界干扰,热电偶,温度模块等弱电部分与强电部分需要分隔开来,并保证它们之间相隔一段距离。如果设备使用有电机、变频器,确保它们正确接地。

网友A:
谢谢楼组分享经验,学习了。

楼主:
股份的高层次vv必须小岛上的所得税v说得对

楼主(2016-05-23):
大家都可以看看,对你有帮助的话,点个赞

楼主(2016-09-26):
科技,里发给发的是多少范德萨范德萨发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