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车上的控制器,红色框里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6-04-11):
机车上的控制器,红色框里看着是个电磁阀

不太确定,大神点拨点拨

网友A:
对滴,线圈还带有双向二极管保护(跟施耐德直流接触器线圈的保护模块一致)

网友B:
带保护的电磁阀。你看看实物就更明白了。

网友C:
是电磁阀,线圈插头内带保护